高考
逻辑运算的规则是什么

楼主(2011-07-12):
三菱wxor 逻辑异或的运算规则是什么,这个有点不太理解.是"有1出1,全1出0"还是"有1出1,全0出0"呀

网友A:
分与或非,常人应该能理解的

网友B:
每个数位上的0或1如果相同,那么结果就取0,如果不同就取1,
1 xor 1=0,0 xor 0=0,1 xor 0=1,0 xor 1=1
下载积分:+3(渤海边)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wfb610帮助,还有一个"与或非"门电路怎么运算,向你请教

网友C:
这个就是基本算法问题。
PLC跟CPU一样,都是识别二进制数字的。
异或是 :都为1,都为0 输出为0
没相同数字的, 输出为1
下载积分:+3(渤海边)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