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按钮开关的接发

楼主(2011-07-12):
自锁按钮上有四个脚,怎样区哪两个脚是常开,那两个脚是常闭,以及怎样接线,希望高数指点啊

网友A:
NO常开,NC常闭。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C:
处理此类问题最好的方法是用万用表,打一打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就看开关的引脚。
只要记住几点:NO是常开
NC是常闭
C是公共端
另个脚是指示灯作用的吧
下载积分:+2(plc420827)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1(竹叶三)

网友D:
测一下这还用问

网友E:
可以直接看出,如不懂可以用万用表测量。

网友F:
NO 常开 绿色
NC 常闭 红色
不是色盲的话,看颜色就好了

网友G:
NO常开,NC常闭,如果还搞不清楚就用万用表测。
lizhihua

网友H:
支持5楼说的
lizhihua

网友H:
不清楚就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这问题当问?你不太适合搞这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