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真奇怪!

楼主(2011-07-12):
我看手册上说 没有分配到得 CIO 区的 输入输出 也可以用作内部辅助继电器?
这个就有点混乱了 明明就有W工作区嘛
还有 输入 I 计数器 定时器 传送 老要输入些 # @ 什么的符号 好不习惯啊
I TIM 0 #50 I @MOV #0 D100 I CNT 0 #10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只是 初学者的见解 才学到一些简单的
下面的慢慢来吧
高速计数器 模拟量 MODBUS 通讯 脉冲控制 还没根本没学到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A:
# &这些符号 还不是跟三菱的K H一样,代表不同的数据类型,
早期的CPM*系列是没有W工作区的
下载积分:+1(竹叶三)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多了就习惯了
这还不是最让人乱的呢
我个人感觉最让我乱的是里面的数据转换 一会是十六进制一会又是十进制的看的头都大了

网友C:
路过进来学习的,多谢wfb610兄弟的精彩讲解,受教育了。

网友D:
w区只有512个字,不够用的,你还是要用CIO,4000多个字

网友E:
W区在老的小型机是没有的。不管啥,用习惯了就好了,其实OMRON是有点复杂,但功能的确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