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 Simulator2的问题?

楼主(2011-07-12):
我用GT Simulator2的数字显示,怎么软元件不能是C0呀?现在我要求触摸屏可以显示一个动作的次数该如何弄呀?

网友A:
GT Simulator2是触摸屏仿真,GT Designer2才是触摸屏组态。打开GT Designer2,在“对象”菜单栏选择“对象”,再选择“数值显示”放在屏幕上,双击“数值显示”,在“软元件”输入C0

楼主:
说错了。是GT Designer2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