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求助s7300db数据区使用问题

楼主(2011-07-12):
在组态软件里面如何访问DB1.DBW32的数据,为什么调用是WB1.32?有点晕!求解释!

楼主:
西门子PLC的cpu是313的!

网友A(2011-12-12):
1表示数据块地址,32表示块的偏移地址

网友B:
我也不懂,在这里学习了,请再解释的详细点吧,1代表数据块地址,32代表偏移量,那么前面的W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