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一直用三菱PLC从来没出现过什么问题,老板为了省钱没从供货商那里拿货,贪图便宜从电子市场那里买,结果用了才知道真的不稳定,原来是高仿的,机器做好后在厂里运行半个多月没问题,前几天参加广州展会,机器运到广州安装后好试机发现PLC有一点无输出,但PLC上输出指示是亮的,没办法,当时电脑也没带,就想办法短接起来运行几天,等展会结束后回去再修的,(此点不是很重要,只是方便的屏上控制的一个输出),昨天辙展回来的路上却下起了大雨,电箱里也难免进了点水,回来后我就用电吹风烘干,试机运行一切又正常,此点又有输出了,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是接触不良吧可我都检查接线端子了都没问题的.现在老板要我换掉它.不知道大家有没碰到此现象的?

网友A:
这事现如今一点都不怪    呵呵

网友B:
我的绝招,关电! 如果还有此类事情,那就真的有问题。
  • 下载积分:+1(dl2006) 关电也是没用的

网友B:
    你那种情况我厂里的确见得很多,不过基本都是程序的不够完善造成的。
    楼主的那种问题特别,有受水的影响。PLC的使用环境就明确限定了这点,不能潮湿的环境。
  • 下载积分:+2(dl2006) 开始在厂里运行都是正常 ..

网友C:
    是不是正品,打开看一下就会知道的,对比一下作工就会知道,如是高仿,他的蕊片多数会有打磨现象,如果是正品,都不知会这种现象出现的,如果光线好的话,不拆盖也可以看到,比如说电子元器件排贴不整,没有防潮处理等等,这都是很好的参考标准
  • 下载积分:+1(dl2006) 是高仿的,用了几天坏过内 ..

网友D:
    那也不一定,有可能你接线在运输途中松了。

网友E:
    PLC内部有虚焊的可能性,做设备还是用正版的好,毕竟稳定性是第一位的。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F:
    接触不良

网友G:
    应该是有虚焊的可能。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dl2006) 有这可能

网友H:
    既然你已经确定是高仿的 就换掉吧

网友I:
    我骗你 你骗我 骗来骗去  钱啊就骗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