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最近看到一个设备,用220的单相电源接三相380 v的马达。它的工作状态有低速运行,高速运行,停止。
但是它用的电器只有三个按钮,两个电容,还有两个交流接触器。本人怎么也想不明白它是如何会有两个速度运行,望高手指点
再补充一下:那是一个蛋糕店搅匀面粉的机器,电路给别人改动过,所以挺旧没有有接线图。还有马达上没有铭牌了,380v是我自己判断的,不知道有没有错。马达出现有六条现,电容一个是200微法,一个是二十微法的,所有我才说它是380v的马达。应该没有错吧,
具体是不是380v马达没有用万用表测量过,但它的动作真是一个快速,一个慢速。没有调速的就两个速度。如有高手知道请指点哦
努力

网友A:
应该是用的分压的方法吧!

网友B:
没这样玩过,期待真相,楼主能把电路图画出来看看不?

网友C:
加个变频器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有没有看清楚啊
这么牛

网友E:
拍张照片让我们来欣赏一下吧

网友F:
普通三相异步电机吗,厉害

网友G:
是利用电容器移相的原理,可以用单相电源通过电容移相接三相电机的,但是会减少输出转矩。

网友H:
是电容起的作用,不过这个我没见过,是异步电机吗??

网友I:
电容移相也只是让单相变成三相,这个调速倒是不好琢磨,最多也就是降压减速吧,但是这样普通异步电机发热又受不了啊!楼主可以发照片或者电路图,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1162859666@qq.com

网友J:
还真没见过等待高手的出现,现在流行高手。。。。。。

网友K:
这是三相电机接单相220V的电路!电容接相线和零线能换向!

网友L:
我 也见过,不过没有见过调速的,应该是用降压的方法吧

网友M:
我没有见过,只有看见用变频器220V转380V的

网友N:
关于单相电源接三相电机的方法
单相电源接三相电机的方法很简单,2根电机线接电容,在把接电容的其中一条线接电源,另外一条电机线接另一电源,如果要反向,只需要把接电容的电源线换到另一个接电容的线上即可,但是要注意一点,改后的电机输出力矩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左右(视电容大小而定)
关于调速的具体概述
因为三相电机运行在单相电源上,我们可以假定它是一个单相电机,单相电机调速的方式分为外部调速(比如电抗器,电子可控硅调压,电容)和电机内部调速2种,楼上的就属于用电容串联分压调速的方法,因电机内部调速成本低,不需另外安装调速器,所以应用比较广泛,然而单相电机的调速范围是由于负载决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普通电机的转距是属于硬特性的,既在一定范围内负载大小对转速的影响不是很大,如果超过一个临界值(电机的最大转距)则转速马上下降为零,而且由于单相电机的功率一般都不超过2.2KW,所以实际调速的范围都不大,不过有一些负载,比如风扇的扇叶负载就是软特性的,电机转速快,风扇风力大,输出较大转距,电机转速慢,风扇风力小,输出较小转距,显然负载大小随电机转速降低而减小,所以风扇有较大的调速范围
单相电机绕组调速的实现
主绕组不变,副绕组数据不变,另在副绕组上面嵌放一套调速绕组,调速方式是倍级比4/8级调速,接线方式采用庶级反串接法,最后在和主,副绕组连接,注意,调速绕组的磁场方向以削弱副绕组为主,如果接线错误削弱主绕组磁场,会导致电机无力烧毁,目前单相电机调速都是这种方法

网友O:
我也把三相异步电动机改为单相使用过,但是可调速的没接过。

网友P:
小功率可以的,上千瓦就不行了

网友Q:
回复8楼的  用的是三相异步电机      用个220v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
220v的电机应该不会接200微法那么大的电容吧,还有本人没有碰到过出六条线的单相电机,不会是特殊的电机,特意多出两个抽头出来实现双速的吧
努力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它的工作原理
努力

网友R:
假如你讲的是事实,那也没什么的
三相电机两组串连看做是单相电机的副绕组,剩下的一组就是主绕组,接电容通220即可
至于调速,电容大小直接影响到电机转矩,表现就是转速啦,
还有有些同行没注意的是单相电机其实可以在电源端直接串个电容降速的,利用的是电容的容抗。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家用风扇上试一下,可以得到6档风速。
原来我一个风扇是没有调速绕组的电机,我就是用几个电容串出几档风速的,不说没人知道

网友S:
我觉得可能是单相电机.其中副绕组用了中间抽头,通过切换电容和副绕组来改变转速!这是最简单的单相双速电机!
QQ32135553

网友T:
谁有图呀上来看看???

网友U:
加变频器,就好了

网友K:
应该和家用的调速落地风扇一样的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