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2):
B图中,S20,S21那种厚的竖线怎么搞的》?

网友A:
S20,S21那种厚的竖线是编程软件里的状态继电器,就是一种表示方法
,楼主别想的复杂了。
VH里是竖线
FX里是 STL
松下里是 nstl
  • 下载积分:+5(dujiang100) 就是说,在梯形图上跟普 ..

楼主:
    就是说,在梯形图上,跟普通的常开常闭点一样的,没得区别?

楼主:
    梯形图就是这样的?

网友B:
    那种和你用的软件有关
  • 下载积分:+3(dujiang100) 我用8。86编出来是一样的 ..

网友C:
    你用Y1来驱动步进吗

楼主:
    Y1我随便写的。我关心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像我在三楼这样写是对还是错?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