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三菱定位模块速度和位置控制怎么写

楼主(2011-07-13):
我最近用到了三菱定位模块,但是我看了一些资料,都没有找到好的资料,所以请个位高手指点下,小弟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你是用QD75还是1PG等?都不讲清楚,怎么帮

楼主:
1PG的,望大哥帮小弟下,谢谢

网友B:
1PG的手册上面不是有样例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PG的手册上面不是有样例么

网友D:
多看手册资料,不要动不动就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