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PLC和触摸屏的连接线

楼主(2011-07-13):
找到一个F940GOT-BWD-C触摸屏和一个FX1S-30MR PLC用来学习,想做一条连接线,那位高手有此连接线的图请给一个。先谢谢了!

网友A:
做一根多麻烦,买一根呗

楼主:
谢谢版主!我照此图做了一根,可是连接一上!请问一下,图上的圆插孔的排列,是对着插头还是对着PLC的插孔来看的?

网友B:
兄弟买一根就行了呀

楼主:
请问要买什么型号的线才能用?

网友C:
用放大镜看下。
饿米豆腐

网友D:
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买一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