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

楼主(2011-07-13):
有时控制时要慢速度除了用触摸屏改变外在没有触摸屏的机子上怎么改?PLC又是怎样控制伺服的!我学三菱的望师傅给些帮助…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A:
可以直接在程序中改

网友B:
要看你想 怎么控制了,位置控制时改变速度值或电子齿轮比都可以,速度控制的话就和变频器一样的

楼主:
位置控制的,改变电子齿轮值容易损坏驱动器!不知是否设置错误…

楼主:
一楼朋友、程序修改每一次都要重新拷一次程序好麻烦…

网友C:
用一些输入输出做功能键和状态指示,功能和状态组合调用PLC内部程序,实现多种控制速度问题(只做程序时复杂点)

网友D:
电子齿轮比不用再设置啊,一般情况下用默认值最好,变速时不用一次次下程序。

网友E:
用TD可以控制,要不就用拨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