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信号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7-13):
这是一个拉压力传感器,量程是30kg,电源是10v的,拉力到30kg输出是+20mv,压力到30kg输出是-20mv,我可以把这个信号让西门子EM235模拟模块接受吗?西门子模拟模块接受到+20mv,程序就认为现在拉力到了30kg,当接受到-20mv时,程序就认为现在压力到了30kg。用PLC来识别拉力和压力的大小,可以吗?
厂家说一般这样的传感器是接到称重仪表上的,不知道我这样接线来测量可以吗?
请大家指教。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
它输出是电压吗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A:
可以接plc的用模数转换

网友B:
西门子模拟模块能直接输入+20mv电压吗?没有用过这种模块,一直在找,如果能直接输入毫伏电压信号,则可以省一个信号放大模块

网友C:
当然可以,但是你最好用(0~50mV)的,这样测量精度高一些,但是没有测量负电压的,但是建议你用西门子200的称重模块,专业的模块,处理好的数据,精度高,还有其他功能

网友D:
既然能检测拉、压力,就应当有相应的信号转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