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1-07-13):
一个电机要实现转速的控制,要求100转/分,打算用模拟量控制转速,可以实现比如0-10V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0-1000转的速度吗?误差能有多大。具体怎么实现?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用模拟量输出模块,V+,V-接到变频器端,模拟量可以精确到0.01V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B:
补充:如果要求速度很稳,建议马达加编码器,变频器加PG卡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C:
误差能有多大?这个得看你使用的变频器性能怎么样了,如果选用无传感器矢量变频器,则误差不大,不过楼主的方案有可能不太适合,模拟量控制多多少少会有波动,影响控制精度。如果精度要求要高的话推荐楼主选用DANFOSS的FC302变频器,它可以直接输入电机转速进行控制,至于设定的转速对应的输出频率,让变频器自己计算,这样控制精度较高!楼主要做的就是用通信方式把设定的转速写入变频器即可!
如果楼主要求控制精度高而且非要用模拟量控制的话,建议在电机轴上加一个编码器!在PLC里采用PID控制!
下载积分:+2(注册中心) 热心助人

网友D:
这个要看你的变频器质量和电机负载!比如说分机吧!三菱变频器可以显示转速的!频率和极速的关系!有公式算的!用一个电位器给变频器模拟信号!变频器直接显示当前转速!

网友E:
可以实现比如0-10V的模拟信号来控制变频器0-1000转的速度。
不过转让要上1千转,变频器的频率在130HZ以上,这不是普通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