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触摸屏GT11**系列如何输入数字

楼主(2011-07-13):
]各位大神帮帮忙呀,小生第一次学这个,三菱触摸屏GT11**系列如何在显示页面输入数字?
例如:想要在触摸屏上的一个匡上输入18这个数学,然后设置一个确认按键,要如何设置的?话说我现在用的是GT Designer3这个编写软件!
PLC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
帮帮我吧,我是第一次学习这个~~~~

网友A:
如果只是输入一个数字,双击那个匡会出现另一个匡,点上面的文本写上18就行!!

楼主:
555~~终于有人看看了~~!!
不是这样的,我是想在触摸屏上设置一个0~9的小键盘,然后在旁边设置一个输入匡,当连继点击相应的两个数字后,在旁边的输入匡中显示出来~~~
大哥,这个怎么实现的

网友B:
你点数字输入功能框不就可以输入数字了吗,还用得着你去设计数字键盘呀?

楼主:
数字输入功能框??可以具体说说怎么调出数字输入功能框,并使用的吗?

楼主:
自己帮自己顶一下,

网友C:
当你在画面上放置字输入 当你在触摸屏上单击就自动会弹出数字输入对话框的,这个对话框不用你写的,除非你不是需要这样的对话框,就要编写一个弹出对话框,这个我就没有尝试

QQ:84818626

楼主:
嗯 ,我调出来了,原来是只要在触摸屏数值那里点一下,就有键盘出来了。非常感谢6楼和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