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恩士KV1000PLC请教。

楼主(2011-07-13):
KV1000系列的KV-L20V模块是否可以和KV-L20R通用?这两个模块有区别么?
我想用KV1000主机直接扩展一个KV-L20V。通过232连接影像系统CV3001,可不可以?

网友A:
打电话问基恩士呀

网友B:
可以的,没问题;用232端口的话基本不用改动;485的话,L20V只支持2线制的,L20R支持4线,2线的,侧面有个开关选择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