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3):
看了三菱PLC与E700系列变频器通讯,有以下几个问题请教大伙:
1、三菱变频器A7、E7、D7三个系列,我都下载应用篇的说明书看了,我感觉好像只有A7系列的可以用串口RS485通讯,其他的2个系列只可以用PU口通讯,或者是MODBUS通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2、我想PLC与PLC之间通讯,一般是通过数据寄存器D来存储2者之间交换的数据,PLC可以把控制的数据存储在数据寄存器D中,发送给变频器,但是变频器不要传送数据给PLC吗?那它是如何把数据传送给PLC的,传送在PLC的什么软元件中?
之前在论坛中,看过大牛们上传的PLC与变频器通讯的程序,但是愚笨,还是看不明白。。。
                                                                              谢谢。。。

楼主:
给点帮助 谢谢。。。我自己先顶上去,让大伙可以注意到

网友A:
E740也可以用RS485通讯的  D720S也行
具体你看这个手册 http://down.ymmfa.com/?id=170
PLC与PLC  PLC与变频器上面都有讲
有关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有可能还要看一下E740应用篇 http://down.ymmfa.com/?i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