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置位与复位问题

楼主(2011-07-13):
[upload=1][upload=1] [upload=1] 请问:当y10 置位后。x10断开y10 会复位吗
努力

楼主:
怎样才能复位
努力

网友A:
LDF X10 RST Y10

网友B:
不会。
在用到“SET”后面需要复位Y10用“RST”指令。

网友C:
要用rst y10复位,即使x10断开y10还是接通的.

网友D:
3楼说的对,SET需要RST才能复位。

网友E:
SET需要RST才能复位。这是常识。

网友F:
SET需要RST才能复位地球人都知道的

网友G:
回答问题很好,批评人就算了,谁生下来,还什么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