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选型求助

楼主(2011-07-13):
与西门子s7-300DP口连接,80个点左右,可查历史趋势,10"屏,质量可靠,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触摸屏合适(可靠、易组态)?

网友A:
通过DP,非西门子或者其兼容厂商不可。
否则添加DP扩展模块的价格,和西门子系的一比,毫无性价比。

网友B:
我们厂里FX,FP,DVP,都用的 维纶 MT6056I 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