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计数显示

楼主(2011-07-13):
请教各位前辈:
在PLC 里用INC,D200,在触摸屏里用数据显示.元件读取D200。但D200只能储存32767。现在超过32767的数据怎么做,在触摸屏只能读取单个数据寄存器。要读取32位的也是两个数据寄存器怎么做,还有怎么做每个小时产能,日产能。以报表的形式。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 威纶TK6070i的触摸屏。

网友A:
DINC DW
D8013 Seconds
D8014 Minute data
D8015 Hour data
D8016 Day data
D8017 Month data
D8018 Year data
D8019 Weekday data

网友B:
我也想学,2楼的说明白点

网友C:
LD M8000
DINC D200
详情请查看手册。
工控小子

网友D:
请教各位前辈:
在PLC 里用INC,D200,在触摸屏里用数据显示.元件读取D200。但D200只能储存32767。现在超过32767的数据怎么做,在触摸屏只能读取单个数据寄存器。要读取32位的也是两个数据寄存器怎么做,还有怎么做每个小时产能,日产能。以报表的形式。我用的是三菱FX1N的PLC 威纶TK6070i的触摸屏。
小弟也想学学,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E:
用32位指令 DINC 就可以计数范围在10亿以上
威伦屏不能使用32位数据吗?没用过该屏

QQ:84818626

网友F:
我用GT的可以读三十二位的啊

网友G:
可以显示32位,用DINC

网友H:
应该可以的吧,试试呢

网友I:
plc内用dinc,在触摸屏里面数据类型选32位无符号

原野

网友J(2011-08-20):
PLC程序里指令用的是十六位的话是只能32768 寄存器前面加
D 32位格式 就OK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K:
显示32位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