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们,我想用变频器PID调节,控制1台水泵。

楼主(2011-07-13):
请问高手们,我想用变频器PID调节,控制1台水泵。该水泵应该什么样的?最好用型号。因为离心泵低转速没法上水的。谢谢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这个最好用潜水电泵,如果井很深的话可以用多叶轮的电泵,以前用过一台7个叶轮的,具体型号忘记了,楼主可以上网查查看!

网友B:
我们厂有台恒压供水的泵,深水泵,井深200多米,转速在20HZ左右那水照样呼呼的上,供水最高到3楼。

网友C:
什么水泵都可以,主要在于变频设备有设置调试

网友D:
变频器最低频率必须高于20HZ,不然就可能出现水泵泵不了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