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看一下,这顺控的和序出错在那了,

楼主(2011-07-13):
[upload=1
顺控 修改.rar
请高手们看看下面的程序出错到那了, 程序中的,XO 是,启动按扭 X1我就不用说了, X2原点行程 X3 一号料位行程 X4 2号料位行程 Y0 总料阀 Y1 小车前进 Y2小车后退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我不是高人,最后一个流程SETS0应改为OUTS0.建议最后几步程序放在顺序流程前面

网友B:
S27 中 X2通后跳到 S0. 问题是X2通后 M0就断开了 你的具体控制过程没讲详细,我感觉这儿是有矛盾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s21 驱动两个Y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