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的问题

楼主(2011-07-13):
请问FX2N的大于 小于 和等于的标志位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13吧
不是8013,不过我也不知道。

网友C:
FX2N有大于 等于 小于 标志吗? 应该是指定内部继电器吧!

网友D:
无该标志位,使用CMP指令时,指定的目标地址D·开始的三个位都被占用,用于指代源数据的比较结果,大于时D·为ON,等于时D·+1为ON,小于时D·+2为ON。

网友E:
可以用位比较指令,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