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三菱F500怪问题

楼主(2011-07-14):
F500 37KW,开关电源坏,修好后,用PU操作没问题,都用了一个月了,昨天去结账,客户说要改成外部操作和调速,我把参数P73改0
P79改2,只接STF,SD,电位器都没接,起动就跑到50HZ,初始化也这样,问三菱技术支持说,可能主板坏了,
真的主板坏了吗?PU操作好好的,大家没有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A:
你可以量一下电位器输入端电压多少,如果不正常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B:
线路连接有没有问题哦,把参数P73改2试一下(注意电流/电压转换开关的位置),

网友C:
呵呵,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一台维修回来的三菱A500-3.7KW变频器,也是用外部端子控制运行,但是一有模拟电压输入(不管电压多少V)变频器就有50He输出,而用内部电源却能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