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前些日子有个客户的机器出问题了我出检查发现PLC的输出点坏掉了 我就建议他们换个PLC  然后我把程序考了出来结果发现这程序很特别能考出来 不能写进去(是写程序的人没加结尾),我是在没办法了就把程序分段写进去花了一下午时间才弄进去(程序里面还有两个错误必须分段才能写进去 写进后后程序检查有错但机器运行完全正常那出错的地方也没事了挺怪的),把程序弄进去后我发现这程序里有五分之三的是空操作我就把空操作程序全删了结果开机机器立马给我罢工 然后我又把带有空操作的程序写进去 机器又正常了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那些空操作有啥用,大家有谁知道的可以分享下吗,程序我上传上来你们看看吧。

楼主:
顺便说下我用的编程软件是7.3版本的

网友A:
我也遇到到这样的程序,不明白为什么?有高人指点一下。程序内的空步也无法清除。

网友B:
程序没结束指令。你把空操作删除,加一结束指令看行不?
你的方法我试过了加上END删除空操作机器不能正常的运行了。
  • 下载积分:+5(z4131246)

网友C:
    用手编可以输入的,错误会跳过不执行的,
    错误:步在第 23 条 (6, 1) - JME 未定义 - 1
    错误:缺少END声明
    没用的当时候我在在线操作时就试着加了END的但还是不行,那空操作怎么都显示不出来,删了那些空操作程序机器又不能正常运做了。
  • 下载积分:+3(z4131246)

楼主:
    这台机器是有两个PLC组合运行的一个是三菱的一个是欧姆龙的,机器现在在运行的好好的但欧姆龙PLC里面的程序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完整(因为外面的接线端子还有很多在程序里度没出现过)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我看不懂
    想应该是为了end而写的

网友E:
    【PLC里面的程序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完整(因为外面的接线端子还有很多在程序里度没出现过)】那外面布置的线是不是有功能呢?我上载的一个程序里面好多条是无用程序,可能厂家故意瞎编的忽悠别人吧?你先把程序保存下来后,清理一下PLC内存后,在保存下来的程序结束处加一个END,重新设置一下再下载程序看怎么样?
    有 都是很重要的端子  你说的方式我在现场的时候就试过了
  •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F:
    可以问下 你的欧姆龙是什么型号的吗?C200H?

网友G:
    NOP操作数是有运算时间的,3896个空操作将增加循环时间,大概4ms的延时执行下一个循环,
    也就是暂停的意思,有一个可能是为了匹配两个PLC的循环时间,至于那个END应该是有的。
    那个 我就不太清楚了 我在研究研究
  • 下载积分:+3(z4131246)
  •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可以问下 你的欧姆龙是什么型号的吗?C200H?

    应当是cp1L CPU是M型

网友B:
    是不是有部分程序被保护了没导出来,你这PLC程序没有END能用,有了反而不能用。我估计有一部分没导出来!
  • 下载积分:+3(z4131246)

网友H:
这些空操作是应该是增加扫描时间,同时延长下一次循环时间.(就是动作完成到下一次循环动作开始的时间)
下载积分:+3(z4131246)

网友I:
有局部加密吧
下载积分:+3(z4131246)

网友C:
早说你的情况啊,
应该是程序段里面加密了。
欧姆龙还有程序局部加密功能怎么弄得?
下载积分:+3(z4131246)

网友J:
太利害了!

网友K:
欧姆龙的PLC吧,是在程序中间使用了FUN49的功能了,即部分加密了,意思就是你把程序下载了,FUN49前的程序可以看到,FUN49后的就看不了啦,全变成NOP了.连END也没啦.
那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欧姆龙的刚用不久还有很多功能不太清楚。
下载积分:+3(z4131246)

网友L:
同意16楼的意见.
下载积分:+1(z4131246)

网友M:
想不到还有局部加密工功能。技术太高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