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输出端类型

楼主(2011-07-14):
求教:三菱FX系列的Y端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出,三菱Q系列的Y端输出是源型还是漏型输出?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A:
输出一般是分继电器和晶体管。继电器输出无所谓源与漏,只有晶体管才有源和漏,但是我也不太分的清源漏,我只知道NPN和PNP,好像NPN得是漏型,PNP的是源型,三菱在中国销售的一般都是NPN的,只有销售到欧洲的是PNP。国内要PNP的需另外订购的。
下载积分:+3(渤海边)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中国三菱PLC是源型的,所以它的输入是采用漏型.输出类型分继电器、晶体管、晶闸管。而不是源型和漏型。

网友C:
总算是弄清楚了,分享谢谢解给予释的同胞门

楼主:
谢谢啦,我的感觉跟一楼的差不多,二楼的不是很理解,求详解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B:
你指的是晶体管的PLC.晶体管输出分PNP和NPN型。一种是源型,一种是漏型 就是说一个是提供电流的 一个是接受电流的。因为亚洲版的三菱PLC是源型的(PLC分源型和漏型)所以输入传感器要采用NPN型,简单的讲 PNP型COM接0V,NPN型COM接24V.

网友D:
PNP为漏型sink NPN为源型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