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两台电机同步那种方案最好?

楼主(2011-07-14):
现在有一台设备需要改造,以前是两台伺服控制器,各控制一个电机。一个主,一个从,控制主伺服,主伺服再控制从伺服使两台电机同步,由于常出故障,价格又贵现在想改造。
用什么方法最好?谢谢

网友A:
看同步精度要求如何,如果精度不高可以考虑用变频器做同步。加编码器闭环。
下载积分:+1(ldshuang3)

楼主:
谢谢一楼 要求挺高的 牵引机上用的

网友B:
用两个变频器中间加个位移传感器。两变频器控制两三相异步电机,一个作为主速,另一个作为从速根据位移传感器的变化来自动调节频率。位移传感器有现成的买的规格有4-20mA、 0-10V、 -10V-10V。看你需要什么样的了。 我只设计过这样的设备,不知道是否是你需要的。

网友C:
牵引机也没关系,你只是为了速度控制,不是吗。那么主动不变,从动轴加上磁粉离合器

网友D:
用QD75D2两轴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