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国外汽车等工厂生产都用机器人了吗

网友A:
              可以看看QCROBOT机器人在汽车行业中的应用
    QCROBOT机器视觉系统在汽车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可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工作质量。下面介绍机器视觉在汽车行业应用的一些实例:

(1)汽车总装和零部件检测
1.     零部件尺寸、外观、形状
2.     总成部件错漏装、方向、位置检测
3.     读码、型号、生产日期检测
4.     总装配合机器人焊接导向和质量检测
5.     电器性能检测、功能检测
6.     智能交通、车牌识别

(2)安全带滚轮检测:
1.     检测轴长超差,轮片弯折,过槽有毛刺
2.     机构精确旋转定位
3.     大景深镜头确保毛刺观测清晰
4.     系统检测精度0.2mm,检测速度30个/Min

(3)车锁组装检测系统
1.     零部件缺失检测,类型检测
2.     任意多的零部件检测
3.     蜗轮蜗杆齿轮角度
4.     系统根据国外信号自动切换38种产品程序

(4)汽车控制版面检测系统
1.     检测面板按钮装配,按钮镭雕尺寸
2.     大面阵摄像头提高检测精度
3.     自动系统确保没有错件流出
4.     字符对错、位置检测

(5)线束保险丝盒(锡明标准设备)
1.     4万次连续检测没误判、错判
2.     字符对错,颜色对错,位置对错
3.     条形码读码器调用不同产品程序
4.     检测完成打印输出正确结果
5.     对正确产品进行贴标

(6)汽车仪表盘检测
1.     仪表盘指针角度检测,指示灯颜色检测
2.     单个摄像头观测液晶屏数字变化的仪表盘
3.     彩色摄像头测量各指示灯的颜色
4.     打光方式兼容所有的仪表盘外形
5.     图像检测的同时进行功能性测试

(7)保险丝检测系统(锡明标准系统)
1.     保险丝电阻阻植检测
2.     有无垫片、有无螺帽固定
3.     自由切换产品
4.     系统稳定,检测确保零误判率

(8)发动机检测
1.     机加工位置、形状和尺寸大小,包括圆弧
2.     正时链位置检测
3.     活塞标记方向和型号检测
4.     曲轴连杆连码、字符、型号检测
5.     点胶检测
6.     缸体缸盖读码、字符、型号检测
7.     数据库追溯

(8)点胶检测系统 / 如发动机应用(锡明标准成熟标准系统)
1.     可以检测胶水轨迹上的任意一段宽度
2.     胶水可以呈透明状
3.     机器手抓住产品按预订轨迹进行检测
4.     多个摄像头一次性取像处理
5.     一个摄像头边移边拍照处理

(9)机器人通讯协议
1.     现成的通讯协议软件,包括ABB、COMAU、KUKA、MOTOMAN、史陶比尔等
2.     现成的校正软件、超级定位软件
3.     超高速、高精度定位系统PICK MASTER
4.     专业提供小型摄像头,高柔韧性连接电缆
      QCROBOT.COM是全球领先的机器人公司。企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把机器视觉应用于产品精益生产,品质保证的开拓工作。除常规销售业务外,还承接各种自动化设备的设计及制造以及机器人制造解决方案的制定和实施,为客户提供设备制定、系统集成、设计、加工等更完善的服务,

网友B:
我们工厂有近百台 ABB 机器人,其他涂胶的,放螺栓的机器人也有近百台,工业自动化应用中这个很正常,尤其像高压清洗、铸造、喷涂、焊接这样的工业现场应用更多。

网友C:
将来做业工人一定会被淘汰

网友D:
目前的工业水平来看吧,主要的运用就是机械手臂

网友E:
机器人永远不可能完全代替手工。就拿大众汽车来说吧,他的帕萨特许多安装焊接是机器人。但是大众在德国有一个透明工厂,哪里机器人只做搬运使用,其他的是工艺精湛的师傅手工做,这款车就是大众辉腾

网友F:
很多工厂都在千方百计的用自动化技术代替手工,
每次帮搞完自动化的工程改造,我就知道这个厂又会有几个工人因此而失业。。。
心里有点小矛盾。。。

网友G:
我们公司的机械手在大众、奔驰、奥迪配套零部件生产厂家有应用。

汽车行业发动机缸盖的涂胶已经用得很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