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1台伺服驱动器带2个电机实现同步的可能

楼主(2011-07-14):
在实际应用中,突然有个客户说用一个伺服驱动器同时带动2个伺服电机,这样在发送脉冲的时候,2台伺服电机都转相同的角度,大家分析一下,这样做和分别控制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不可能,又不是变频器,不明白怎么有些客户总喜欢提些天马行空的想法;楼主是做双轴驱动吗

网友B:
没见过1台伺服驱动器带动2个电机

网友C:
电机并接。编码器线并接。。。没试过。

网友D:
这个理论上应该是不行,为神马呢?因为伺服驱动器在更换电机又重新上电时会执行电机参数自动识别,如果两台电机并联的话会识别出不正确的电机参数,因此电机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甚至在运行过程中会出现报警现象!
两个编码器并联更加不可能,这会导致两个编码器的脉冲信号相互干扰,估计一上电就会报警!
估计你要是问伺服厂家的话估计得到的答案也是“不可能”。理论虽然是这样,但并不代表一定不行!伺服驱动器功率足够大的话楼主可以把两台电机并联试试看,编码器用一个就行!
下载积分:+1(ykykkhor) 热心助人

网友D:
如果可行的话,一般情况也不建议这样做,一旦出问题,查找问题更困难!伺服系统都用上了,还差一个伺服驱动器?

网友E:
电气同步的做法,控制器给2伺服同时发脉冲。不是1伺服器带2电机

网友F:
私服同步一般是 plc给一个伺服发脉冲,主伺服输出一个控制量给副伺服。至于一个伺服放大器控制两个伺服电机,基本是不行的。因为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是1对1匹配的,不像变频器,控制两个电机只要选大一点的变频器就可以

网友G:
那伺服电机的惯量,增益这些怎么调整阿?
伺服驱动接收那台伺服的编码器反馈信号呢?

网友H:
一看就是外行,还不了解伺服是如何控制的

QQ:84818626

网友I:


网友J:
这不是步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