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我手上有一个项目用西门子MM430变频器实现恒压供水,压力变送器:0-10MPa,输出信号:4-20ma,用压力变送器的模拟量输出信号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信号1,当要求实现4MPa恒压供水时。把变频器的参数设定以下:
   P1000频率给定傎的选择:2;
   P2220   PID调节器:     1;
   P2253   :755;
   P2280:      0.05;
      P2285:      0.02;
      P2293:      10;

不知道以上设定是否正确,还有实现4MPa恒压是如何设定的,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恒压供水问题的关键在于变送器的模拟量送到PLC后,PLC用模拟量再出控制变频器
  • 下载积分:+1(zhuls) 热心助人

网友B:
    最方便采用微电脑控制器,接线少PID控制也不错,比变频器自带的功能要好得多!不妨试试!www.zpdq.net 158 2221 0719

    QQ:1792595232

网友C:
    PID运算还是不要通过200的PLC  直接用变频器的PID是最好的
    实际运行后发现的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D:
    楼上说得对,用变频器自带的PID好点

网友E:
    你们不回答楼主的问题,你们是灌水的

网友F(2012-07-06):
    楼主提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正面回答呢,刚看了下手册感觉有点问题,如果我说的不对请高手给纠正一下,
    变送器接到了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1,那设定频率就不应该通过模拟量1设定了吧,我认为P1000=1,或者3,通过面板设定,然后p2253=2250,激活PID设定值。我感觉是这样的,如果有错请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