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3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14):
请教各位高手FP3 系列是否可以直接和电脑串口通讯下载程序,本人使用成品AFP8550串口通讯线实验,3台PLC都是无法通讯,端口设置正确,查阅相关资料有介绍说要加转换器才能使用,难道不能直接和电脑联机吗,还是使用的电缆不对请用过FP3的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如你所说 你的8550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换了一根通讯线就可以了,可以直接和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