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前几天下了个CAD2009  1.5G  运行起来感觉有点慢,所以请各位侠客尽量推荐“短小精干”版的~~~ 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3Q3Q

网友A:
Protel2002汉化版本,其实是 Protel98 最精简了免安装的
  •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B:
    用PC8.03也可以,不过我用Protel 99SE
  •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C:
    DXP2004也可以

网友D:
    Auto CAD2004迷你版,安装文件还没有50M,集成了常用功能。画图绰绰有余了。
    安装好了,但是画图的时候没有电器元件的图标,请问怎么添加进去
  • 下载积分:+3(chen123fy) 热心助人

网友E:
    很多软件都可以用啊
  • 下载积分:+1(chen123fy)

楼主:
引用 网友D:
    Auto CAD2004迷你版,安装文件还没有50M,集成了常用功能。画图绰绰有余了。

    我安装好了,但是画图的时候没有一些电器元件的图标,请问怎么加进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D:
    Auto CAD2004迷你版,安装文件还没有50M,集成了常用功能。画图绰绰有余了。

    CAD 可以新建块比如 常开 常闭开关等等电气原件,使用的时候插入块就好了。

网友F:
    建议楼主换个电脑,哈哈哈

网友G:
EB最好用 绘制后和进口设备图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