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4):
大家好,我用一个编码器给电机正反转计所走长度,用C235,只计A相脉冲反转时用M8235。比喻我要求正转到3550个脉冲停再反转到1000个脉冲处停。但是正转是他能正好走到3550反转则要到950个左右才会停,为什么正转能刚好反转就会多走一点呢?

网友A:
你的设备是水平方向还是竖直方向运动呢?还有就是如果老是950,那么你可以来个补偿,到1050就要停下来就可以了
是竖直运动,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运动得快同样数量的脉冲他比慢速走的要长,不是惯性等机械原因。是不是慢速时编码器有很多干扰信号被计入了?

网友B:
有些是先天不足,在运用松下伺服系统做绕线机的时候,我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无论你如何论,哪怕是重新下重系,断电重启,都无济为事,只是停电N小时后,又会正常了,而且近十来年在用户使用中并未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但在去年用同样打与置做同样的机器过程中,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以往做的情况下都没有出现过这程现象,致今未出现过用户投诉

网友C:
制动系统问题

网友D:
反相间隙所引起的。

网友A:
你说你用的是用C235单相计数,那么你为什么不用251呢?如果说C251在某个上升沿抖动两次,呢么会及两次,我感觉像你这样往复运动的还是用C251及之后的两相两的处理起来更准确更方便。
其次,我不知道你的M8235的改变时机是不是有待考虑(只是猜测)。对于干扰,你处理好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亦或换个好点编码器
现在我有研究了下,可能是电机运转是产生轻微震动,可能就是震动造成了干扰。请问下有解决这干扰的办法吗?
  • 下载积分:+5(ghost.net) 热心助人

楼主:
    现在我有研究了下,可能是电机运转是产生轻微震动,可能就是震动造成了干扰。请问下有解决这干扰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研究了下,可能是电机运转是产生轻微震动,可能就是震动造成了干扰。请问下有解决这干扰的办法吗?

    我刚才说了,你可以使用C251,两相两的高速计数器,这样振动就不会影响计数了,不会多记
  • 下载积分:+5(ghost.net) 热心助人

网友E:
    既然是用的编码器,不用A B相就浪费了,除了你PLC点不够,像你这样用接近开关加码盘就可以了
  • 下载积分:+5(ghost.net) 热心助人

楼主:
    多谢七楼的帮助,改用两相二的计数器果然就好了,非常感谢!!!这问题困扰我一个礼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