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源板子维修

楼主(2011-07-14):
请问坛里有没修PLC是源的

网友A:
可以联系我。QQ:137402608

网友B:
能不能用开关电源代替

网友A:
原理上是可以,但可靠性不行,试一下!

网友C:
通常PLC电源板爱坏的有:开关管,电阻,电容 找到坏的元件,换掉就行了

网友D:
四楼说的对

网友E:
近的话可以免费帮修一下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网友F:
北京有,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G:
我在佛山,可以找我,我QQ:1041497144

网友H:
我是家电维修的。修过多个plc电源板,不难修。和修变频器电源板子一样。

网友I:
山寨的修不

网友J:
楼上是那里的啊?

网友K:
我有三菱电源板的的电路图,谁要吗?
附件: 三菱PLC维修技术之电路图纸.pdf (429 K) 下载次数:49
  • 下载积分:+1(xpvista)

网友L:
    我用三凌PLC FX1S的也常遇到电源损坏的情况,为我节约成本就直买了个24V的开关电源接上使用,没有出现过问题

楼主:
    我在东莞,请问6楼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家电维修的。修过多个plc电源板,不难修。和修变频器电源板子一样。

    请问师傅在哪里

网友M:
    我在上海,PLC电源可以修的,且维修费也便宜 ,自己修也可以,就是要仔细点就可以了。
    13524836550,有问题可以联系。

网友N:
    直接上开关电源,没问题,做测量,AD转换都用开关电源了,没问题的

楼主(2011-08-13):
引用 网友N:
    直接上开关电源,没问题,做测量,AD转换都用开关电源了,没问题的

    开关电源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电源块大小刚好合适的就不好找了,谢谢各位,已得到一位坛友的帮助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