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连接电脑的问题!!!!!!

楼主(2011-07-14):
我的电脑能和欧姆龙连接,能改点,为什么不能上载程序到PLC。我用的是USB接口。编程软件原来是7.1的来 ,现在是 7.3的也不行???高手老师请帮帮忙!!!!!

网友A:
可能你的PLC设置了读取保护。你的PLC型号和操作系统版本是什么?不说明白,只能估计。

楼主:
应该没有设读取保护,别人的电脑就行,我的是CX-Programmer7.1的,PLC是COM1A的!!!!!!!!

网友B:
我认为要重装系统才行

网友C:
读不出程序吗?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