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软件缺少NAIS-MEWINTER.DLL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14):
帮忙解决

网友A:
能找到这个文件么?如果找到,从系统重新注册一下,如果找不到,则可能是软件原因。

楼主:
找不到啊

网友B:
你安装软件的时候要用管理员的帐户进入系统,或者有管理员权限也可以,要是在普通帐户安装的话就容易发生找不到库文件一类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