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一般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11-07-14):
伺服电机的转矩模式一般用于什么场合,仅仅转矩模式能工作吗,还是说必须和别的模式配合使用?

网友A:
一般用在恒张力的场合,比如纺织行业。也可以和别的模式切换使用!
下载积分:+3(凯撒大帝)

网友B:
转矩模式,顾名思义就是转矩有要求的条件下,比如收卷放卷等需要张力控制的条件。伺服有三个模式:转矩模式、位置模式、速度模式。这三个一般都有切换的外外部开关量输入信号
下载积分:+3(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多谢楼上两位兄弟的精彩讲解,我路过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