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检测回原点

楼主(2011-07-14):
请问大神们,开机回原点怎样编写呀?帮帮忙吧,谢谢。PLC只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
三菱的吗?三菱的就是这样。ZRN 是原点回归指令。继电器的不好整,弄个晶体管的。

网友B:
实际使用证明这样回原点不一定准确,因为原点开关你不能保证没有误差。

网友C:
想问一下,在运行中回原点时啊可以使用回原点指令的

楼主:
我现在用的只是继电器的,我都知道不好整,所以请大神们有没有好的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