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小弟学习三菱PLC也有段时间了。但是上升沿和下升沿到底怎么理解还是不够透彻。特别是在运用上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用上升沿还是下升沿。我真的很头疼啊。不知道你们有什么好的理解吗?谢谢了。

网友A: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接通的第一瞬间,下降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 下载积分:+5(hxl202319)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接通的第一瞬间,下降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网友C:
  •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楼主需要的好图

网友D:
    一个扫描周期内,触点只发一次脉冲信号.(也就是说这段程序一个周期只扫描一次)

楼主:
    谢谢你们热心的回帖。真心的谢谢你们为我解答。

网友E:
    楼上说的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F:
    你可以改行了

网友G: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用处就是这个动作只执行一个扫描周期或者是只执行一次

    QQ:84818626

网友H:
    上升沿是从0ff到ON 一瞬间,下降沿是从ON到OFF的一瞬间,只有从这一变化的过程瞬间才有,若触点一直接通或断开,那PLC里采集信号时也不会有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I: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触点的第一瞬间,下降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网友J:
说的通俗易懂,很好。

网友K:
楼上多位兄弟说对了。

网友L: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开关导通时起作用。下降沿理解为开关关闭时起作用,更深入的了解就是,上升沿开关由OFF到ON时,PLC导通一个扫描周期,下降沿开关由ON到OFF 时 ,PLC导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M:
上升沿脉冲是指电位从低0到高1变化的那一瞬间输出的信号,下降沿脉冲是指电位从高1到低0变化的那一瞬间

网友N:
上升沿表示输入高电平瞬间有效,如按开关只有在接通瞬间有效,和你按多久没关系

网友O:
一般用在信号不稳家的部分,也可做开机复位等,看你怎么运用了

网友P:
说的很仔细

网友Q:
最简单的理解:
你用两个按钮,一个在程序里用上升沿,一个在程序里用上升沿,
你按上升沿那个按钮时,一按下去程序里马上就有一个脉冲信号
你按下升沿那个按钮时,按下去后松开按钮,程序里才有一个脉冲信号

网友R:
引用 网友A: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接通 的第一瞬间,下降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网友S: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理解

网友T:
上升沿:也叫上跳沿,比如从地上跳到床上的动作行为。上床后的所作所为与时间不关心。
下降沿:也叫下跳沿,比如从床上跳到地上的动作行为。下床后跑哪去了、跑了多久也不关心。
这样好理解了吧。

网友U:
上升沿是ON是输出一个扫描周期,下降沿是OFF是输出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V:
同样受教了

网友W(2011-10-31):
昆仑通态厂家,负责深圳地区

网友X:
你可以改行了...

网友Y:
还要了解下数字电路上得0和1代表两种不同的状态,0断开,1置位
当0--1的转变的一瞬间为上升沿,1--0转变的瞬间为下降沿。

网友Z:
就是接通和断开的那两个瞬间起作用!其他什么也没有!!

网友AA:
上升沿就是开关接通瞬间输出,后面的长时间接通没有信号了,

网友AA:
下降沿就是开关从接通到断开一瞬间的一个脉冲输出

网友AB:
可以理解为如光电开关检测时,需要响应快的场合

网友AC:
比如一个开关启动一个电机,上升沿就是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间电机就启动,下降沿就是你按下去的时候不启动,在松手的那一瞬间才启动!

网友AD:
就是脉冲
只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AE:
楼上说的很仔细

网友AF(2011-12-06):
我也明白了

网友AG:
升沿表示输入高电平瞬间有效,如按开关只有在接通瞬间有效,和你按多久没关系

网友AH:
学到了,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AI(2012-02-03):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AJ:
上升沿是从0ff到ON 一瞬间,下降沿是从ON到OFF的一瞬间,只有从这一变化的过程瞬间才有,若触点一直接通或断开,不存在上升沿或下降沿,上升沿触点接通的第一瞬间,下降沿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网友AK:
上升沿可以理解为触点闭合的第一瞬间,下降沿可以理解为触点断开的第一瞬间

网友AL:
可以感觉一下,用手捏住1 微法无极性电容的一个极,另一个极碰触100VDC,手的感觉

网友AM:
楼上说的有通俗易懂的有图解的~有专业的~很好啊 学习了

网友AN(2012-03-11):
都描述的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AO:
上升沿和下升沿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