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宿舍楼安装空调, 请大家帮忙核算一下买多大的变压器合适?

楼主(2011-07-15):
宿舍要安装空调,总共有240个房间,每个房间安装1.5P的空调一台,照明和插座的功率在1KW,请大家帮忙核算一下需要买多大容量的10KV变压器?宿舍楼到变压器输出侧用多大的电缆。请大家帮忙仔细核算一下。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楼主:
空调是单相用电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A:
直接找变压器问就可以啦,。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B:
如果考虑将来发展可选80KVA变压器,不考虑将来发展可选50KVA,电缆YJV3*35+2*16或YJV3*50+2*25

网友C:
大点无罪,小了你就麻烦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考虑将来发展可选80KVA变压器,不考虑将来发展可选50KVA,电缆YJV3*35+2*16或YJV3*50+2*25
太省了吧,只怕变压器要罢工哦

网友D:
是学校学生宿舍还是工厂职工宿舍,这个不一样,若是学生宿舍夏天最热的时候,学生都放假了,工厂职工宿舍要看班次分布情况,使用率是一个关键数据,因为变压器容量设计大了,要多交基本电费不经济,小了变压器不能正常运行也麻烦

网友E:
还要考虑宿舍内原来的线径。

网友F:
1.5P大概是1.3kw,240*1.3=312KW,宿舍一般学生下课什么比较统一,所以要考虑到刚下课大家一起开空调这情况是同时系数比较高。照明和插座虽然是1kw,但大多都用不到,也就是开个灯,上个网。所以留点余量500KVA变压器,变压器次级电流721.6A,如果按最大输出计算,得选用3X185+1X95平方铜芯电缆,安全载流共680A.当然开学校投资情况了,也可以选择上下两个档次的
下载积分:+2(yangjiejie) 热心助人

网友G:
得选用3X185+1X95平方铜芯电缆,安全载流共680A.?我不明白能用680,3X185+1X95平方铜芯电缆我带到450a都很热了

网友H:
注意不是所有的都同时工作,偶尔超负荷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I:
支持8楼
朝花夕拾

网友J:
可以选择低一个档次,插座和照明都不一定会满负荷使用状态,最好先做个计划预算书!

网友K:
不知道是不是冷暖空调?若是带辅助电加热的话,单台空调的输入功率要大于1.3KW。计算所需功率约528KW 考虑余量,建议用550KVA 变压器,电缆线用3组 3*185的电缆。
郑重声明:本人资历有限,所作回答仅供参考,期待广泛交流

网友L:
每80间房用一相电,三相负荷平衡设计变压器用315KVA有载调压,电缆用150*2*3+150*1就可以了还有做100KVAR的无功自动补偿电容柜,出线用室内DDG标准设计每相单相漏电开关和三相断路器供日常备用。

网友L:
电缆根据实际情况布线,以最短合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