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温度压力等信号。PLC怎样控制

楼主(2011-07-15):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搞电工的,现在学三菱PLC,有温度压力等信号。PLC怎样控制。谢谢。

网友A:
加温度模块和模拟量模块

网友B:
一般是模拟量控制

网友C:
AD转换模块,要视温度或压力信号而选模块,否则有可能配不上原来的仪表或感应器

网友D:
有温度和压力传感器,其输出为0--10V或4-20MA ,plc有A/D转换模块,这样即完成硬件连接
有温度压力等信号。PLC怎样控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