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 D的设定值与显示值不一样

楼主(2011-07-15):
我写了一步程序调试
LD M0
DDRVI D3 D7 Y1 Y3
在触摸屏内看 D3 的值 5480
伺服驱动上面显 D3 的值 1071
监控三菱PLC D3 的值 65601
我调试的时候,置位一下M0 就看到上面的三个不同数值,
怎样监控伺服的移动量,
如,前进几次以后,如何回原点
好好学习

网友A:
既然用了DDRVI 那D3 D7里的数据就应该是32位的,不知道你在触摸屏里设置的是32位吗?
下载积分:+5(shi2999) 热心助人

网友B:
路过,好的就记住。。。顶一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了DDRVI 那D3 D7里的数据就应该是32位的,不知道你在触摸屏里设置的是32位吗?
赞同 这种现象只有数据的位不一致才会出现的,你检查下你屏幕里的显示位是不是32位的。

网友D:
双字和单字

网友E:
學習了!
(天生我才必有用)/100+(笨鳥先飛)*100 +(相信自己)

网友F:
还是不说了,老是看错。

网友G:
主要看数据类型是否一样。还有是16位或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