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求助欧姆龙PLC跳转指令JMP编号怎么输入

楼主(2011-07-15):
如题,我记得三菱的PLC直接在编程软件左母线左侧双击就可以直接输入跳转编号,怎么欧姆龙就不可以,高手支支招,不胜感谢!

网友A:
请参考上图,欧姆龙跟三菱的不一样

楼主:
多谢大侠提示,原来OMRON的跳转是当JMP(04)执行条件为OFF时候直接跳到转编号相同的JME(05),并执行其后面的程序,而三菱的CJ执行条件为ON时候,程序跳到母线左侧对应的指针,并执行后面的程序,三菱的CJ没有对应的结束指令,欧姆龙的JMP和JME配套使用

网友B:
现在论坛看了好多都是关于欧姆龙的,楼主也在钻研欧姆龙PLC,
请问他的使用真有那广吗?
一般是哪些企业用到?

网友C:
OMRON的使用很广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