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模拟防真,在不连接PLC的时候能使用吗

楼主(2011-07-15):
软元件不能强制取反.以前用的那版本不用接PLC 也能使用,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A:
可以的,强制取反这能操作X Y ,要在强制I/O 取反,不能够在软软件改变上面改。

QQ:84818626

楼主:
我怎么强制ON/OFF的时候,页面弹出

网友A:
你的是当前值更改,X Y 在GX work2 不是在当前值改变的,要在强制 I O

QQ:84818626

网友B:
强制输入输出操作

楼主:
强制I/O在哪个工具栏了,我怎么没找到呀.请指教.

网友A:
调试菜单里面有
下载积分:+3(渤海边) 热心助人

QQ:84818626

网友C:
是可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试菜单里面有
我这调试菜单里面强制 I/O是透明的,不能点击的.我就纳闷了.这怎么模拟呀.

网友A:
看图,在模拟之后的才能够强制I/O的
下载积分:+3(渤海边) 谢谢你的帮助

QQ:84818626

楼主:
我也是模拟之后呀,但还是不能点击强制这一功能呢.真是斜门了.明天重新下载重新安装,换一换试试.

楼主:
先谢rockyhuo 大哥.我换了换软件还是不行呀.好象是与模拟器没有连通,该怎么弄呀.是不是安装时出什么问题了.只要是一点击模拟,然后就出现无法通信的窗口.
图:

网友A:
我一直都没有事哦,安装了多次,都是一次安装成功的

QQ:84818626

网友D:
10楼正确。

楼主:
这个要顶一下,谁能解决模拟防真不能强制I/O的问题.点击完模拟后出现无法通信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