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那们大虾能告诉我,50台1.5匹的空调,总电缆多大,零线要用多大?

网友A:
3X25以上的铜芯电缆,至于零线嘛要看负载的使用情况,比如50台都开的话再加上你50台三相分的平均零线几乎是没有电流的,再假如你50台除以3等于一相差不多17台的样子,要是正好是开的是这17台那么你自己算算零线要多大吧

网友B:
1.5p大概1.3KW,50*1.3=65KW,也就是全口径最大65KW,如果是办公场所,集体宿舍,那么要考虑同时开机,可以按65kw配线。如果是宾馆,首先不保证所有都有人,其次不保证同时开机,二空调温度降下来后的保温阶段是开开停停的,所以线缆可以适当下一点

网友C:
如果是单相负荷,电流从火线进,零线出,那么零线和火线的电流是一样的,所以零线要和火线一样粗。当不同相得零线接到一起后,由于各相电流的方向在同一时刻是不一样的,所以公共零线的电流不一定会比任意一根单相零线的电流大。如果三相负荷平衡,即性质一样,且大小一致时,公共零线基本没有电流或者电流很小。

网友D:
一个宗旨,线大无妨,线小了若加上开关不匹配就容易造成火灾,还是按最大容量设计导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