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张力控制

楼主(2011-07-15):
这是制袋机上用的张力检测装置,我现在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传感器(三线的),哪有卖

网友A:
接近开关吧

楼主:
下边那个

网友B:
做工不是很好,感应器一定要两枚螺丝锁住,否则售后服务一次成亏大了

网友C:
是接近开关了

网友D:
是压力传感器,把张力转换成模拟量,再送给控制器

网友E:
里面像个电位器

网友F:
没有见过

网友G:
压力传感器,输出模拟量

网友H:
是下面的,它只是一偏转角度较少的电位器。

网友I:
偏移角度电位器。

网友J:
只是一个简单的电位器原理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K:
不好意思!没有看出来,不敢妄言.

网友L:
下面那个才是张力控检测

网友M:
我见过一种原理就和电位器差不多,压力变就会使电位器处于不同的角度!

楼主:
下面那个是张力检测的,直接接到张力控制器上,不知道哪有卖的?谢谢!!!

楼主:
下面那个传感器应该是角度传感器,论坛里有没有做制袋机或印刷机械的,谢谢!!!

网友N:
是接近开关

网友O:
没见过,我们这的张力计用的是重量传感器!(不是制袋机,是生产线上的)

网友P:
这应该是接近开关,市面上很多,用好的就用三线的,brown电源正,blue电源负,black信号输出。

网友Q:
接近开关

网友R:
看得不是太清,如果没有生产厂家,那就是自主产权了,不好买

网友S:
把盖子打开,你就知道是一个角度传感器

网友H:
我感觉不用编码器,电位器,压力传感器,线速传感器,而用普通接近开关也能进行涨力控制,基本是没可能,如果是高速收卷出来的基本是废品。

网友T:
看一下型号就知道了

在东莞市

网友U:
看不到什么只看到一个接近开关, 楼主你要拆下让看清楚才知道是什么来的,

网友V:
没接触过。

网友W:
这个是带模拟量输出的接近开关,你要替代品请联系我
乐于分享,勇于创新。。。

网友X: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Y:
上面不是有标签吗?好像是接近传感器开关

网友Z:
位移传感器,反馈的值做为模拟量输入到plc或者变频器里面。调节张力的

网友AA:
旋转电位器吧?或者直线电位器吧?我司都用这两种。

网友AB:
肯定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AC:
就是一个很一般的接近开关,市场上有很多的,随便买个就可以,但是你的注意距离哦!!!

网友AD:
位移传感器吧

网友AE:
看起来速度不是很高,要求不高的话,可能就是大家说的角度传感器了

网友AF:
我向你保证,那个肯定是OMRON的模拟量传感器,0-5V输出的。不信你再看清楚点。大把

网友AG:
应该是张力传感器,你可以查阅一下是什么品牌,才能知道哪里购买啊

网友AH(2011-08-22):
是接近传感器,模拟量的。根据凸轮远近,传感器输出4~20毫安模拟量给控制器。控制设备运行速度。

网友AI:
要求高的用,张力传感器,低的用电位器,都可以的.我做过拉丝机,老的就用摆杆加电位器调的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AJ:
作为反馈到PLC或变频器的模拟量传感器。

网友AK:
下面的三线传感器,应是:塑料电位器,耐磨。常用阻值:5K,10K等。
我用过。QQ:805395602。
调试时,1。注意:电位器360度的位置,做好标记。
2。记录:上止点--电位器输出电压值,下止点--电位器输出电压值。

网友AL:
没事拆开看看哦。做好标记,装回就不好错了

网友AM:
请各位帮个忙,我想知道 一下,为什么我安装三菱PLC后,连接CPU时,没有USB的驱动呢!
怎么可以安装驱动啊。
以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