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反编译密码

楼主(2011-07-15):
EB8000程序下载后反编译要求输入XOB密码?请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默认是111111.

网友B:
暂时还没有能解的

网友C:
本论坛有高手会解的,发上来让他们看看!

网友D(2011-09-06):
自己写个算了,不好解的

网友E:
禁止反编译后目前还不能解。。。我一般都是禁止反编译的。

网友F(2011-10-12):
下载积分:-5(zyfzxh) 请勿发表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G:
初始密码是5个1

网友H:
版本4.5的终于搞定了

网友I:
这个有点难度

网友H:
非常简单的
请问怎么解法呀,谢谢指都指教!

网友J:
出厂时设111111.如果另外设了密码就比较难了。
如果设计者选择了反编译。有密码也是白费功夫。

在东莞市

网友H:
如果设计者选择了反编译。有密码也是白费功夫。
回楼上改密码加反编译也可以搞定的
主要是思路正确了,就好搞了

网友K(2011-12-01):
楼上的能否帮我解MT500系列屏的上传密码?

网友L(2012-03-13):
MT500使用解密软件后不需要上传密码

网友M:
加不了啊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