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三菱FX1程序转换成欧姆龙CP1E程序方法
一、    三菱处理步骤
1、    打开三菱原程序

2、对梯形图程序切换到列表

3、显示列表进行全部COPY(Ctrl+C)

二、    欧姆龙处理步骤
1、    新建欧姆龙程序
选择对应的型号CP1E,打开右边-设定;

选择CPU类型即点数;然后确定-确定。

2、    Copy程序到欧姆龙程序中
先把光标移到程序段,然后粘贴(Ctrl+V),弹出如下窗口,选择被转换的PLC型号

3、保存路径
点击选择,打开如下窗口,选择保存的路径,文件名称,点击保存;然后回上个菜单点击“OK”,完成转换。

注意:有些指令转换后会有所不同,直接在欧姆龙程序中修改即可。

网友A:
请问可以用吗?
我接触的好多编程软件程序之间都不可以转化的

网友B:
可以转换的,不过该文章首先在OMRON官方网站上出现,楼主只能算是转载。不过还是感谢楼主的辛苦劳作。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