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15):
各位supperman
     今天我給一台GP2000的人機修改程式,改完程式并傳輸到人機后,在人機介面的左下角出現:2way error 51:00:00101D這樣的警報,
但人機還是可以正常使用,

          請高手指教怎樣消除此警報,導致此問題的原因?
                                                        萬分感激!!!!

网友A:
应该是人机与PLC通讯出错的信息,建议断电重启试试!

楼主:
人機與PLC都可以正常工作,也有斷電重啟過N次了不行

网友B:
你的PLC是哪个厂家的?PROFACE上的报警信息都是从PLC内读出来的,PLC不同,显示的报警信息也不同。

网友C:
兄弟你的軟體版本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