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触摸屏问题
PLC好学吗?我不会,好郁闷。

楼主(2011-07-15):
高手请帮忙最好是大连的;
我单位的GP37W2--BG41--24V触摸屏出现,‘画面存储器数据破坏报警’,还有一个和他一样的好触摸屏,原来的功能都一样,能通过编程软件,把画面存储器数据破坏了的触摸屏恢复吗?哪里有软件下载呀?怎样操作呀?我是新手请不要笑话我。先谢谢了。

网友A:
触摸屏拆开就是几块电路板和玻璃,拆开检查检查呀。
求助PRO-FACE触摸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