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帮忙:

楼主(2011-07-15):
我用电脑与触摸屏数据上载时,电脑触摸屏软件死机了,那位高手知道什么原因?触摸屏是f940.

网友A:
不知你的版本是不是过低呀!

楼主:
我上个月用过gt3,现在用的是gt2.这有区别吗?

网友B:
也许是你的电脑运行速度跟不上。

楼主:
谢谢,我清理清理电脑再试。

楼主:
问题解决了,用fx-pcs-du-win-c就可以连接了。